[求助] 求助FIA放大器设计中即使输入只给共模电压,输出共模电压也会变化

楼主(2025-03-25):
楼主小白,求助大家FIA放大器设计问题,我在测试中即使输入只给共模电压,输出共模电压也会变化10mV左右。按理来说,FIA放大器在输入电压均为600mV时(电源电压1.2V),不会出现输出共模变化呀。

下图是我怀疑自己MOS管尺寸给的不合适进行的参数扫描,可以看到无论哪个管子尺寸,输出共模电压都会变化。

对MOS管宽度参数扫描得到的输出共模结果

对MOS管宽度参数扫描得到的输出共模结果

网友:
最近为什么这么多FIA的帖子,从今年开始。

网友A:
算下或者仿下Acm-cm,跟共模反馈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算下或者仿下Acm-cm,跟共模反馈有关。

没太理解,FIA不是没有共模反馈嘛?然后输入都给的600mV,按理来说是不是输出保持不变

网友B(2025-08-14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现在找到原因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现在找到原因了吗?

现在看来是寄生导致的,那篇JSSC里面的FIA也存在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