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PF疑问

楼主(2025-03-25):
请教以下各位,有谁知道在IEEE Std 1801-2018中有关于level shift和isolation策略相关的定义,我看到有两个地方都有提到一个是“define_isolation_cell”,另一个是“set_isolation”  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在IEEE Std 1801-2018(UPF)中,define_isolation_cell和set_isolation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,具体区别如下:
1. define_isolation_cell
功能:定义库中可用的隔离单元(Isolation Cell)的属性。
用途: 声明工艺库中的隔离单元,供后续策略调用。 指定隔离单元的输入/输出端口、控制信号(如使能信号)及其与电源域的连接。 定义单元的行为特性(例如:在隔离使能时输出固定值或高阻态)。
示例:
define_isolation_cell ISOL_AND1 \
-domain PD_TOP \
-input_pins {IN} \
-output_pins {OUT} \
-enable_pin EN \
-isolation_signal VDD_PD1 \
-applies_to outputs
这里定义了一个名为ISOL_AND1的隔离单元,并关联到电源域PD_TOP,指定其输入/输出端口及控制逻辑。

2. set_isolation
功能:在具体电源域或信号上应用隔离策略。
用途: 指定哪些信号需要隔离(如跨电源域信号)。 定义隔离条件(如电源关闭时)、隔离值(逻辑0、1或保持)。 绑定到已定义的隔离单元(通过-isolation_cell引用define_isolation_cell)。
示例:
set_isolation iso_rule \
-domain PD_A \
-applies_to outputs \
-isolation_power_net VDD_PD1 \
-isolation_ground_net VSS \
-clamp_value 0 \
-isolation_signal iso_enable \
-isolation_cell ISOL_AND1
这里为电源域PD_A的输出信号设置隔离规则,当PD_A掉电时,使用ISOL_AND1单元将信号钳位到0。

类比说明
**define_isolation_cell** 类似“定义工具箱中的螺丝刀型号”,明确工具属性。
**set_isolation** 类似“在施工图纸上标明何处使用该螺丝刀”,指导具体操作。

协同工作流程
1.定义单元库:使用define_isolation_cell声明所有可用的隔离单元。
2.制定策略:通过set_isolation在需要隔离的电源域或信号上绑定策略,并引用已定义的单元。

通过这种分离,UPF实现了工艺库与设计意图的解耦,便于复用和扩展。

网友A:
在IEEE 1801-2018(UPF)标准中,define_isolation_cell 和 set_isolation 是与电平移位和隔离策略相关的关键命令,但它们作用的层次和使用场景有本质区别。以下是对二者的详细解析:
1. define_isolation_cell(定义隔离单元库属性)
定位:元件级物理特性定义
核心功能:声明工艺库中某个单元为隔离单元,并绑定其物理属性和电源依赖关系。
典型参数:#TCL#
  • define_isolation_cell iso_cell_1 \  -elements {IN OUT} \  -applies_to inputs \  -power {VDD_ON VSS} \  -power_related_levels {VDD_OFF} \  -header_switch {VDD_ON}

    • -elements:指定隔离单元的输入输出端口
    • -power:定义单元的正常工作电源域(主电源)
    • -power_related_levels:指定当电源被关断时维持状态的备用电源
    • -header_switch:标记用于电源隔离的头部开关(可选)

  • 应用场景

    • 告诉工具某个标准单元库中的Cell具有隔离功能(比如通过内部钳位电路防止信号悬空)
    • 建立该单元与多电压域的物理连接规则(例:当VDD_ON关断时,依赖VDD_OFF维持状态)

2. set_isolation(设置隔离策略的逻辑约束)
  • 定位:系统级逻辑网表驱动策略
  • 核心功能:在特定的电源边界上应用隔离规则,定义信号如何被保护
  • 典型参数:#TCL#

set_isolation iso_rule_A \   -domain PD_A \  -isolation_power_net VDD_ON \  -isolation_ground_net VSS \  -clamp_value 0 \   -applies_to outputs \  -elements {iso_cell_1 iso_cell_2}

  • -domain:指定应用隔离规则的供电域(该域可能被关断)
  • -clamp_value:定义信号被隔离时的固定电平(0/1/z)
  • -elements:引用通过define_isolation_cell定义的物理单元列表
  • -sink_scope/-source_scope:隔离生效范围(信号来源或目标域)

应用场景
  • 规定当PD_A断电时,其输出信号需要使用iso_cell_1/2固定到低电平(clamp_value 0)
  • 动态绑定策略与物理单元库(在综合/布局阶段指导工具插入指定单元)

3. 混淆两者的灾难性后果(实际案例)

  • 只定义set_isolation未绑定物理单元
    ➤ 工具将无法在网表中插入正确隔离单元,导致物理设计阶段出现悬浮信号(X态传播)。
  • 只定义隔离单元但未设置策略
    ➤ 单元库中的隔离器件不会被主动调用,需通过手动例化增加设计冗余。
  • clamp_value与隔离单元真实行为冲突
    ➤ 可能导致电源关断后逻辑值与预期相反(例如定义clamp_value=0但单元实际输出钳位到1)。
    4. 二者关系与使用流程(示例)
    协同工作逻辑
    • define_isolation_cell 相当于给工具一本「隔离单元字典」——明确哪些库单元可以用于隔离,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电源状态下工作。
      直接影响:物理实现(Layout)时的器件选择与连线规则。
    • set_isolation 则是设计者的「策略引擎」——定义哪些信号在什么条件下需要使用隔离,并从预定义的字典中选择合适的单元。
      直接影响:逻辑网表(Netlist)中信号的插入行为和验证标准。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阶段1:工艺库隔离单元定义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define_isolation_cell iso_cell_clamp0 \  -elements {A Z} \  -applies_to outputs \  -power {VDD_SAFE VSS} \  -power_related_levels {VDD_OFF} \  -clamp_value 0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阶段2:设计级隔离策略部署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set_isolation digital_iso \  -domain PD_GPU \  -isolation_power_net VDD_SAFE \  -clamp_value 0 \  -elements {iso_cell_clamp0} \  -sink_scope PD_CPU create_power_switch sw_GPU \  -domain PD_GPU \   -output_supply_port {vout VDD_GPU} \  -input_supply_port {vin VDD} \  -control_port {sleep EN_ISO}

网友:
为什么回复都想AI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IEEE 1801-2018(UPF)标准中,define_isolation_cell 和 set_isolation 是与电平移位和隔离策略相关的关 ...

非常详细的讲解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