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mulink SDtoolbox PSD使用疑问

楼主(2025-03-25):
可以帮忙解答下为什么SDtoolbox 中PSD模块计算的SNDR是35dB吗?
输入是摆幅为1、频率为2000*128*31/1024的正弦信号叠加标准差为0.1的白噪声,采样率为2000*128。具体见下图。

网友A:
你忘计算过采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忘计算过采样了

哦哦,谢谢大哥,我明白了。还有一个问题,这里的PSD是不是内置了理想的低通滤波器,upper band bound就是它的截止频率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哦,谢谢大哥,我明白了。还有一个问题,这里的PSD是不是内置了理想的低通滤波器,upper band bound就 ...

可以这么理解,实际上是它只计算了你限定的频带范围内的SN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么理解,实际上是它只计算了你限定的频带范围内的SNR

嗯,了解了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