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40nm_M1_8a_density

楼主(2025-03-25):
M1_8a_density::X=DENSITY  M1_8_density::CHECK_LAYER  AA_14a_a_density::CHECK_REGION >0.85
WINDOW 125  STEP 62.5  BACKUP
【AREA (M1_8_density::CHECK_LAYER)/AREA(AA_14a_a_density::CHECK_REGION)】
   DV:11.902499
   DA:15625
   DA CHECK_LAYER  2155.51
   DA CHECK_REGION  181.097
1.CHECK_LAYER与CHECK_REGION是什么意思
2155.51/181.097=11.902499
2.版图中,在检查的窗口内增加了AA。上面的四个值没有变化。
3.请问各位大佬,这种错误怎么修改。

网友A:
这个就是这个window内M1/AA的面积比,正常来说修改aa或者m1数值应该会变。可以去看下M1_8_density和AA_14a_a_density是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这个window内M1/AA的面积比,正常来说修改aa或者m1数值应该会变。可以去看下M1_8_density和AA_14a_ ...

谢谢回复。
1.模块用到了BORDER这层layer。导致DRC出现密度问题。
2.这个错误只是模块内部的子模块加了BORDER。报错也只是报在这部分区域。
3.由于BORDER加的位置不正确。导致DRC 误报。此部分区域的密度并没有达到85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