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级运放的二级放大管的负载一直不饱和,应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5-03-25):
二级运放的二级放大管的负载一直不饱和,应该怎么解决?闭环仿真的时候是饱和的,开环就不行是为啥?

网友A:
开环位于线性区是很正常的,输出点是高阻节点,很难调在vdd/2,也完全没有必要,运放实际是闭环使用的,应该闭环仿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环位于线性区是很正常的,输出点是高阻节点,很难调在vdd/2,也完全没有必要,运放实际是闭环使用的,应 ...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