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增益曲线上翘的问题

楼主(2025-03-25):
屏幕截图 2025-03-25  弥勒补偿的方式,没有加调零电阻,想问一下这种上翘是什么原因呀

楼主:
感觉不像是零点

网友:
一个可能原因是传递函数分母的阻尼系数太小,在无阻尼自然振荡频率附近形成一个尖峰。

网友:
弥勒补偿就会产生零点,你不妨可以仿真看下零/极点都分布在哪里

网友:
共轭极点peak

网友A:
请问这是哪本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是哪本书

allen

网友:
相位裕度不够 闭环相位裕度很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