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spectre中如何使用.meas?

楼主(2025-03-25):
请问spectre中如何使用.meas,求格式示例

网友A:
指路官方帮助文档的“Spectre/MDL”章节。
或者用ocean脚本跑。
当然,基本大多数人都是直接calculator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指路官方帮助文档的“Spectre/MDL”章节。
或者用ocean脚本跑。
当然,基本大多数人都是直接calculator。

多谢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