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由layout layer计算出mask layer?

楼主(2025-03-25):
layout layer一般需要使用逻辑运算才能得到实际mask layer,逻辑运算的方法只有Fab才能提供吗?

网友:
或者参考fab提供的mask相关的文件,然后自己写,逻辑运算肯定只能fab提供

网友:
这个当然啊,工艺怎么做是人家定的,哪怎么产生MASK必须是人家定啊

其实大部分逻辑运算自己也能想清楚,主要是各种BIAS值,这个只能工艺厂决定

网友:
fab 一般会提供mask list .
但是逻辑运算公式属于fab机密,一般不提供。

网友A:
有幸得到yanpflove大佬的讲解,我们用到的统计MASK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:
①LOTA公式计算得出,但是随着工艺越来越复杂先进,这个计算表Fundary一般不会提供给设计公司了,所以如果计算的话一般是由Fun来得出
②设计公司自己统计得出,一般是通过DR中的DEVICE TABLE+使用到的金属和孔层
我也是在学习阶段,如果有归纳不到位的地方望大家批评指正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幸得到yanpflove大佬的讲解,我们用到的统计MASK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:
①LOTA公式计算得出,但是随着工艺 ...

感谢,目前我了解到的信息跟您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