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ox等于0怎么办

楼主(2025-03-25):
请问我想找到nch5器件的tox参数,进而得到Cox,但为什么model里面显示tox=0呢?

模型文件截图

模型文件截图

网友A:
应该是你没找对,应该找具体管子对应的,感觉你找的是CORNER对应的,是在这个CORNER下,加减多少上去,又正好看的是TT,对TT来说,variation是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你没找对,应该找具体管子对应的,感觉你找的是CORNER对应的,是在这个CORNER下,加减多少上去,又正 ...

好的,谢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