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每次比较时电压会跳变怎么解决

楼主(2025-03-26):
rt,lz在用实际比较器替换sar adc中的理想动态比较器的时候发现,每次比较器的clk拉低的时候(开始比较)比较的输入端电压会有一个跳变,当比较器输入管尺寸越大的时候这个跳变值越大,考虑到可能是和输入管寄生电容相关,但是因为比较器速度限制,输入管没法取太小,请问下有没有大佬遇到这个问题呀,应该怎么解决呢

比较器输入跳变

比较器输入跳变

网友A:
你这个SAR是跑的后仿吗,另外速度是多少?note:寄生的影响要后仿才能看到

网友B:
Comparator Kickback noise, add Pre-Amplifi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SAR是跑的后仿吗,另外速度是多少?note:寄生的影响要后仿才能看到

这个是前仿umc90nm工艺下采样频率是50MHz,主要是改变比较器输入管尺寸可以明显看到波动的改变,所以考虑可能是电容的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omparator Kickback noise, add Pre-Amplifier

之前有考虑过这个因素,但是kickback一般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吧

网友C:
差分正负端一起跳,应该不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差分正负端一起跳,应该不影响

有的时候两端跳变不一样到最后三位可能会比较错误

网友D:
做这么高速的嘛,建议还是从基础的开始。看你的描述感觉还在入门。

网友D:
另外能否提供整个电路的时序 看一下你怎么处理系统的时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这么高速的嘛,建议还是从基础的开始。看你的描述感觉还在入门。

这个应该是sar adc入门经典的论文复现吧50M也不算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另外能否提供整个电路的时序 看一下你怎么处理系统的时序的

可以参考这篇论文,时序我描述不清楚,应该算基本sar逻辑的时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前仿umc90nm工艺下采样频率是50MHz,主要是改变比较器输入管尺寸可以明显看到波动的改变,所以 ...

这个因素感觉很多,先确认下你的 DAC开关的 RC settling特性是否能符合你的timing需求,看到有说kickback noise的但确实一般不会这么大,除非你的comparator第一集的gain过于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因素感觉很多,先确认下你的 DAC开关的 RC settling特性是否能符合你的timing需求,看到有说kickback ...

这个gain是指哪个呢,因为我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器,应该是没有pre-amp的。后面我发现比较器的尺寸稍微变化一点对整体ENOB的影响就很大,多谢建议,我来检查一下da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gain是指哪个呢,因为我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器,应该是没有pre-amp的。后面我发现比较器的尺寸稍微 ...

比较器尺寸变化当然是对ENOB影响很大的,做的时候要注意timing的细节,因为你做的是异步的SAR ADC,所以你内部clock时钟的产生和comparator的preamp + regeneration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比较器结构你可以简化成 一个 preamp + latch,建议检查一下你的整体异步环路的timing是否能满足你的速度要求。preamp的gain很大的时候你的latch造成的噪声和offset在refer到输入端的时候要÷preamp的gain (A),你如果时许检查没问题的话可以看看。另外就是monotonic结构放大器的输入共模是一直在减小的,这点也要检查一下,刘博士的论文里应该写的非常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尺寸变化当然是对ENOB影响很大的,做的时候要注意timing的细节,因为你做的是异步的SAR ADC,所以 ...

嗯嗯,我在设计的时候对内部节点和输出节点的时序还是有重点关注的,输入CM和DM也是按照最坏情况仿真的,比较结果基本没问题,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某个管子的尺寸稍微变化个1u这种量级,对整体ENOB影响就很大甚至是在不开噪声的情况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应该是sar adc入门经典的论文复现吧50M也不算快了

50M是指ADC的转换速率,实际内部的时钟是更高频的。前仿真能过不代表后仿真在PVT下依然鲁棒,建议先从低速做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50M是指ADC的转换速率,实际内部的时钟是更高频的。前仿真能过不代表后仿真在PVT下依然鲁棒,建议先从低 ...

要是不TO不要求有测试结果那么可以随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50M是指ADC的转换速率,实际内部的时钟是更高频的。前仿真能过不代表后仿真在PVT下依然鲁棒,建议先从低 ...

嗯嗯确实,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内部时钟会要高出许多倍,这个只是入门学习复现一下论文不用TO的,想多学习点细节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在设计的时候对内部节点和输出节点的时序还是有重点关注的,输入CM和DM也是按照最坏情况仿真的, ...

确实有点怪,因为前仿真其实并没有PVT的影响,我感觉还是重点检查timing上的问题,找找这个问题的来源具体是哪一块,你增大comparator管子的大小其实是会影响timing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在设计的时候对内部节点和输出节点的时序还是有重点关注的,输入CM和DM也是按照最坏情况仿真的, ...

图中的哪个管子呢 具体是怎样修改的 建议附上前后对比的电路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有点怪,因为前仿真其实并没有PVT的影响,我感觉还是重点检查timing上的问题,找找这个问题的来源具 ...

嗯嗯,我感觉时序的问题可能不大,主要是可能在某些点比较错误了,我理解的是前仿不开噪声的情况下,如果比较器每次比较都是正确的,理论上输出的数字码也应该是正确的,那ENOB应该就贴近理想情况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图中的哪个管子呢 具体是怎样修改的 建议附上前后对比的电路图

我是对照前人的工作修改的,这边有的文字记录如下:

调整一下尾电流管的尺寸(M7从和Mb一样的100u降到10u)再跑一次仿真:只剩下4bit
调整一下输入管的length(90nm调为200n)跑一下:也不行,降到8.9
把管子换成nn(之前用的lvt)试一下:9.38时的管子全换成普通管,仿出来只有9.2,但是这个时候kickback只剩下200uV左右
后续,把除buffer外的下拉管子管子尺寸(6u改为10u),ENOB达到了9.9?

网友D:
你有看过管子的工作区域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有看过管子的工作区域吗

因为是动态工作的,所以工作区我只检查了clk高低的情况,看起来基本是正常的

网友E:
加一级预放大或者做个buffer可以降低这个影响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因为是动态工作的,所以工作区我只检查了clk高低的情况,看起来基本是正常的
...

只剩4bit管子工作区域也全是正常的吗,方便把图贴上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剩4bit管子工作区域也全是正常的吗,方便把图贴上来吗

好问题,复现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,最近比较忙,可能需要过两天才能发出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感觉时序的问题可能不大,主要是可能在某些点比较错误了,我理解的是前仿不开噪声的情况下,如果 ...

看了看改尺寸的问题,要注意你的tail current的管子有足够强的能力load动总体流过differential pair的电流,再试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看改尺寸的问题,要注意你的tail current的管子有足够强的能力load动总体流过differential pair的电流 ...

嗯嗯谢谢大佬,我再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剩4bit管子工作区域也全是正常的吗,方便把图贴上来吗

下面两张图片是ENOB=4bit时的比较器的波形,图一是单独测试时的波形,此时vcm是1mV,vdm是100uV,此时都能正确判断。图二是放到adc中使用时比较器输入的波形,(此时比较器的管子用的都是lvt管),此时可以看到kickback是比较严重的,有1mV,我也比较怀疑是这个原因影响了ENOB,因为在单独测试时更严苛的条件都能实现比较

网友F(2025-11-08):
大哥后来您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,我的还是20M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加一级预放大或者做个buffer可以降低这个影响

大哥您说的这个Buffer是在电容阵列和比较器之间加嘛,具体采用那种结构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大哥后来您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,我的还是20M

这个是回踢噪声,在latch前级加预放大器可以减小;或者调比较器的尺寸,eetop上好像也挺多讨论的,可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