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MOS暗场成像噪声特性疑问

楼主(2025-03-26):
各位大佬好,我本人在CMOS领域了解颇少,主要从事图像处理工作。在课题组的项目中,我遇到了关于CMOS成像的问题,经过文献查找后并没有发现解决的办法,周围也无人涉足此领域,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。
问题:在暗场无任何物体的拍摄情况下,CMOS进行极短时间拍摄得到背景噪声,发现背景噪声的特性十分奇怪。列均值表现出的特性与我了解到的CMOS噪声特性不一样。经过我查阅文献,不确定其是否是由固定模式造成,还是其它因素导致。特别想知道背后的产生原因。噪声特性如图所示。

行和列灰度均值

行和列灰度均值

图 行和列灰度均值

图 行和列灰度均值(局部放大)

楼主:
本人并没有拿到CMOS实物,只拿到了图片进行处理

楼主:
CMOS成像为面阵

网友A:
图一行噪大,图二列fpn?我也不太清楚,瞎猜的,看看有没有大佬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一行噪大,图二列fpn?我也不太清楚,瞎猜的,看看有没有大佬回复

嗯嗯,感谢回复,我也是刚接触这个,右边这个疑似“列fpn”还对称连续,我没在文献中看到有这种特性

网友B:
该不会是拿佳能的相机拍的吧??

至少讲一下测试的条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该不会是拿佳能的相机拍的吧??

至少讲一下测试的条件吧

大佬好,不是商业相机,是遥感相机,在地球阴影区200ms曝光拍摄的。具体的cmos不清楚。

网友C:
猜测是曝光过程中电流波动造成的,行放大图觉得与采样频率相关,没有做过,只是从芯片工作原理的角度猜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猜测是曝光过程中电流波动造成的,行放大图觉得与采样频率相关,没有做过,只是从芯片工作原理的角度猜测的 ...

嗯嗯,好的。曝光过程中电流波动会噪声连续对称变化的背景噪声嘛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嗯,好的。曝光过程中电流波动会噪声连续对称变化的背景噪声嘛

有可能的,需要具体分析了才知道,信息太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的,需要具体分析了才知道,信息太少了

请问大佬具有还需要哪些信息呢

网友:
面阵大小,读出电路频率,曝光时间?

网友D:
如果是买的现有的相机,应该有手册?否则是课题组里自己做的相机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买的现有的相机,应该有手册?否则是课题组里自己做的相机吗

是空间遥感相机,我们只拿到了图片,相机传感器的说明没有拿到。如果能指明一个方向也可以和那边交流一下,但不大好拿到说明书。对图片处理的过程中发现其背景噪声特性和一般的文献不符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大佬具有还需要哪些信息呢

硬件方面:首先要从结构上知道哪些部分没有做屏蔽,在从没有屏蔽的部分分析是芯片内部的辐射还是外部的一些辐射;

实验方面:可以在暗室抓取一下相机曝光过程的辐射情况;
软件方面:如果只是少量的产品,可以每一个相机根据测试情况进行单独的降噪处理(需要一些环境变量,需要增加环境变量采集)
不是专业做这个的,只能提一些思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件方面:首先要从结构上知道哪些部分没有做屏蔽,在从没有屏蔽的部分分析是芯片内部的辐射还是外部的一 ...

好的,感谢大佬。给的思路还是很有启发性的。

网友E:
应该就是暗场不好,行噪声大,有原图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就是暗场不好,行噪声大,有原图吗?

大佬,这个拍摄是在轨拍摄,选取的地点是地球的阴影区,没有拍任何物体,应该能敏感到的辐射很微弱,曝光时间是200ms。原始图像打开就是黑的,拉高对比度后的图片是下面这样的。

拉高对比度图

拉高对比度图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大佬,这个拍摄是在轨拍摄,选取的地点是地球的阴影区,没有拍任何物体,应该能敏感到的辐射很微弱,曝光 ...

像是sensor的哪些偏置和电源没有给好,出的问题

楼主(2025-04-26):
引用 网友E:
像是sensor的哪些偏置和电源没有给好,出的问题

好的,感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