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layback补偿

楼主(2025-03-26):
请教各位大神一个人问题,在flayback中,一般会用到type2补偿,这里一直有个疑问,将误差放大器看成一个单极点系统,我们对误差放大器的带宽是怎么定的?如果说flayback的穿越频率为100k,误差放大器的带宽大于10倍穿越频率就行了么?

网友A:
请问两份文档可以分享一下一起学习吗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两份文档可以分享一下一起学习吗?谢谢

学习一下

Chris Basso APEC seminar 2021.pdf

楼主:
有知道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