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offgrid问题

楼主(2025-03-26):
求助大家,有没有方法能够彻底避免版图offgrid的出现?
画版图的时候经常使用对齐,导致版图频繁出现offgrid,在调整了格点的情况下还是会出现offgrid。
在不使用脚本的情况下,能否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所以我一般把virtuoso的grid设置成工艺允许最小格点的两倍,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这类问题

网友A:
画图移动东西的时候snap mode 不要用Any Angle能很大程度避免offgrid吧,目标物体怎么移动都是在格点上的,那attach的操作也不会有offgrid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图移动东西的时候snap mode 不要用Any Angle能很大程度避免offgrid吧,目标物体怎么移动都是在格点上的, ...

移动的时候不会有offgrid,但是对齐会出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