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折叠式共源共栅为什么增益只有49dB?

楼主(2025-03-26):
管子都是饱和的,为什么增益只有49dB?

网友:
正常的,MOS管的本征增益不够高

网友:
2.5V器件,这么大的Ibias,65~70dB可以做到

网友:
直流工作点不合理

网友(2025-06-23):
输入对管电流给大一点,右边的cascode管电流给小一些,因为其ro=VAL/ID,电流小ro大,同时cascode管gm给大一些

网友:
5楼说的对,cascode的电流太大了,单边19uA,差分对bias也就6.8uA,减半都行,小信号电阻太小,增益自然高不了

网友:
Prob.:输出支路电流太大,输入管子支路电流太小。
Solution:增大输入支路电流获取更大gm,优化Bias是重点; 适当减少输出支路电流增大ro,同时注意folded cascode node 次级点位置别跑到UGB附近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