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OS电容仿真方法

楼主(2025-03-26):
电路设计或者后期FIB时,可能用到MOS管来构造电容,所以需要对电容值做个预估。分享一下MOS管构造电容的仿真方法:
NMOS为例,testbench搭建如下:()一般可设置10u*10u的管子尺寸作为单位电容来参考)

对 vsin 源的参数设置为:AC Magnitude = 1/(2*3.1415926*f) V    Frequency = f Hz , 一般可以直接设置 f=1Hz,AC Magnitude=1/(2*3.1415926)V;
仿真设置: ac仿真 在f=1Hz下,对 vsin 源进行 dc的参数扫描;
输出V0的电流,即为MOS电容的容值,见上图三。
原理解释:

%3CmxGraphModel%3E%3Croot%3E%3CmxCell%20id%3D%220%22%2F%3E%3CmxCell%20id%3D%221%22%20parent%3D%220%22%2F%3E%3CmxCell%20id%3D%222%22%20value%3D%22%24%24Uc%20%3D%20I%20*%20Rc%20%3D%20I%20*%20%5Cfrac%7B1%7D%7Bj*2*%5Cpi*f*C%7D%20%24%24%22%20style%3D%22text%3Bhtml%3D1%3Balign%3Dcenter%3BverticalAlign%3Dmiddle%3Bresizable%3D0%3Bpoints%3D%5B%5D%3Bautosize%3D1%3BstrokeColor%3Dnone%3BfillColor%3Dnone%3B%22%20vertex%3D%221%22%20parent%3D%221%22%3E%3CmxGeometry%20x%3D%22-20%22%20y%3D%22-682%22%20width%3D%22240%22%20height%3D%2230%22%20as%3D%22geometry%22%2F%3E%3C%2FmxCell%3E%3C%2Froot%3E%3C%2FmxGraphModel%3E%3CmxGraphModel%3E%3Croot%3E%3CmxCell%20id%3D%220%22%2F%3E%3CmxCell%20id%3D%221%22%20parent%3D%220%22%2F%3E%3CmxCell%20id%3D%222%22%20value%3D%22%24%24Uc%20%3D%20I%20*%20Rc%20%3D%20I%20*%20%5Cfrac%7B1%7D%7Bj*2*%5Cpi*f*C%7D%20%24%24%22%20style%3D%22text%3Bhtml%3D1%3Balign%3Dcenter%3BverticalAlign%3Dmiddle%3Bresizable%3D0%3Bpoints%3D%5B%5D%3Bautosize%3D1%3BstrokeColor%3Dnone%3BfillColor%3Dnone%3B%22%20vertex%3D%221%22%20parent%3D%221%22%3E%3CmxGeometry%20x%3D%22-20%22%20y%3D%22-682%22%20width%3D%22240%22%20height%3D%2230%22%20as%3D%22geometry%22%2F%3E%3C%2FmxCell%3E%3C%2Froot%3E%3C%2FmxGraphModel%3E%3CmxGraphModel%3E%3Croot%3E%3CmxCell%20id%3D%220%22%2F%3E%3CmxCell%20id%3D%221%22%20parent%3D%220%22%2F%3E%3CmxCell%20id%3D%222%22%20value%3D%22%24%24Uc%20%3D%20I%20*%20Rc%20%3D%20I%20*%20%5Cfrac%7B1%7D%7Bj*2*%5Cpi*f*C%7D%20%24%24%22%20style%3D%22text%3Bhtml%3D1%3Balign%3Dcenter%3BverticalAlign%3Dmiddle%3Bresizable%3D0%3Bpoints%3D%5B%5D%3Bautosize%3D1%3BstrokeColor%3Dnone%3BfillColor%3Dnone%3B%22%20vertex%3D%221%22%20parent%3D%221%22%3E%3CmxGeometry%20x%3D%22-20%22%20y%3D%22-682%22%20width%3D%22240%22%20height%3D%2230%22%20as%3D%22geometry%22%2F%3E%3C%2FmxCell%3E%3C%2Froot%3E%3C%2FmxGraphModel%3E得到

,所以电流波形即为电容波形。

网友A:
+1,也可以AC Magnitude为1,f=0.159122

网友(2025-06-11):
引用 网友A:
+1,也可以AC Magnitude为1,f=0.159122

0.159155?

网友B:
当MOS电容有直流漏电时,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对?比如先进的工艺是有很大gate漏电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MOS电容有直流漏电时,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对?比如先进的工艺是有很大gate漏电的。 ...

先进工艺下的MOS漏电可以等效为电容C和电阻R并联,等效阻抗为R/(1+RCs),当RCs>>1时,等效阻抗近似为1/Cs。所以可以将仿真中AC频率提高,可以近似得到电容值。

网友(2025-07-23):
谢谢,仿真出来了!

网友(2025-10-08):
博主您好,如果要仿真d或者s端的寄生电容的话,用ac仿真法是不是不太准呢 会有漏电流

网友(2025-11-10):
引用 网友B:
当MOS电容有直流漏电时,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对?比如先进的工艺是有很大gate漏电的。 ...

是的,此时应该采用Z=a+bj的形式来对MOS管电容建模,推导出电容的表达式,来进行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