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bandgap结构的问题

楼主(2025-03-26):
请教一下大家,最近遇到的bandgap感觉结构分析不是很清楚,首先电阻是放在二极管接法的NPN下面(一般电阻都是放在非二极管接法的NPN下),其次分析正负反馈,感觉分析下来,正反馈大于负反馈。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结构

网友A:
这是个基准电流产生电流。你这图都是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基准电流产生电流。你这图都是错的

是的,谢谢老师提醒,最左侧的pmos是二极管接法的pmos,其他还是不变的,这就是bandgap,没有其他偏压给这个电路了,这里省略了启动电路

网友B:
你怎么感觉的,图上没有比例,只要P电流镜变化时候,nmos的source变化比gate多就是负反馈,这个和电流还有电阻值还有bjt的ro相关。需要定量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怎么感觉的,图上没有比例,只要P电流镜变化时候,nmos的source变化比gate多就是负反馈,这个和电流还有 ...

感谢老师回复,当时思考的时候是看反馈的nmos管gate接的是高阻节点,gate那一路是正反馈路径,想的就是比二极管接法的那一路负反馈系数更大一点,所以认为正反馈可能比负反馈大一点的,还有想请教下老师这个电阻的位置一般来讲都是接在二极管接法的NPN发射级,这样如图接法有些奇怪不常见,那这样延展开来讲,是不是电阻的接法非固定,根据实际的电路接在两条路径都可以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老师回复,当时思考的时候是看反馈的nmos管gate接的是高阻节点,gate那一路是正反馈路径,想的就是比 ...

没有你那个说法,你这个电路如果gate连接点不变,电阻和source换过去就是正反馈,不成立。如果同时把gate换到左边,环路增益不够,而且DC点随便看看电阻上电压是vbe-vgs,也是dvbe,没法自洽

网友C:
这是个能产生正温电流的widar电流源,不是bg。如果没有左边电路,电阻就接在右边。左边管子的作用是钳位,使两个pmos Vds相同。既可以增加输出电阻又可以增加电源抑制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个能产生正温电流的widar电流源,不是bg。如果没有左边电路,电阻就接在右边。左边管子的作用是钳位, ...

感谢回复,是我的疏忽,我没有画齐全,这一路是正温电流,然后又镜像到Vbe那一条支路做处理产生零温电压。
就是很奇怪,之前看到的电路均是电阻放在非二极管接法的NPN的发射级,这个电路多了左边的支路就能将电阻放在二极管接法的NPN,所以有些困惑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你那个说法,你这个电路如果gate连接点不变,电阻和source换过去就是正反馈,不成立。如果同时把gate ...

感谢老师回复,我在思考一下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