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Mware 占用过低 仿真太慢

楼主(2025-03-26):
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虚拟机都不吃我硬件资源,已经开启aps了?甚至还没任务管理器占用多,仿真巨慢,但是虚拟机里发现cpu似乎拉满了。虚拟机资源给了8G,8核,请问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1. F10 进 BIOS, 打开CPU 虚拟化选项
2. 打开虚拟机软件,点击 虚拟机-> 硬件  , 调整 处理器,内存选项即可

网友A:
虚拟机总是比主机慢,因为它模拟了内核对虚拟硬件的访问。如果您想要更快的速度,请尝试容器。对于 Windows,容器仅在 Windows Server 中可用。

寻找它,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拒绝了 Windows。我只在 Linux 中使用容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虚拟机总是比主机慢,因为它模拟了内核对虚拟硬件的访问。如果您想要更快的速度,请尝试容器。对于 Windows ...

您好,请问如何让多个cpu在仿真的时候同时工作,我发现我即便分配了8核,但是仿真每次只会有1个cpu工作,设置了aps仿真但是速度仍然很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