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65nm变压器

楼主(2025-03-26):
请问tsmc65nm工艺库里面有变压器吗,想把理想的换成工艺库里面的生成版图,但是好像在65nm里面没有看见有变压器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的

楼主:
那如果要用变压器结构的话 需要自己画做电磁仿真什么的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如果要用变压器结构的话 需要自己画做电磁仿真什么的吗

对呀,去layout上实现你前仿需要的各种理想参数,在对应的频段是否满足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呀,去layout上实现你前仿需要的各种理想参数,在对应的频段是否满足要求
...

好的 谢谢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