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pi激励该如何施加,po该如何监测

楼主(2025-03-26):
我在学习DFT,目前完成的工作如下:

1.对数字顶层综合,插入扫描链。
2.ATPG并仿真通过。
但以上操作是针对数字顶层实现的。

在考虑实际应用时,发现除了要对SDI、SCAN_EN、SCAN_MODE,控制之外,还需要控制PI,
但是在如下图的项目中,数字的PI来自于ANA_TOP,PO也是送到了ANA_TOP。我无法直接控制
PI、PO,我该如何处理?请求大佬讲解。

网友A:
PI / PO都不能用, ATPG的时候需要remove or delete 这些

网友B:
在rtl中做好限制,进入dft模式之后就关掉模拟模块的使能,让模拟模块的设计者控制好关掉使能时输出的电平,若是PORT有模拟模式和数字模式的话,dft_en强制打开数字模式。
若是做不到的话,ATPG的时候对模拟模块set_black_box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 / PO都不能用, ATPG的时候需要remove or delete 这些

remove掉之后会不会使test coverage变低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rtl中做好限制,进入dft模式之后就关掉模拟模块的使能,让模拟模块的设计者控制好关掉使能时输出的电平, ...

感谢解答,我在tetramax的用户手册里没有查到 set_black_box这个命令,这是tessent里的命令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I / PO都不能用, ATPG的时候需要remove or delete 这些

佬,我是模拟顶层,数字相当于模块,也存在些PI PO,tmax如何对这些PI PO 做delete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emove掉之后会不会使test coverage变低呀

担心coverage变低, 可以加scanloop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解答,我在tetramax的用户手册里没有查到 set_black_box这个命令,这是tessent里的命令吗
...

set_build -black_box desig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