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公司新装的服务器和软件,virtuoso618,pcells打平不了 器件

楼主(2025-03-26):
20资产

打平操作时,Pcells那个地方正常是可以选择的,这次找人安装的软件这里却点不了。请问是设置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或者其它问题呀?

网友:
在.cdsinit中加入以下命令
envSetVal("layout" "flattenPCells" 'boolean t)
这里就直接勾上了。
也可以ciw--options--cdsenv editor里搜flattenpcells,把值改成t

网友A:
有些工艺是不支持打散的,我们现在用的工艺pdk使用手册里就说明了,但是以前用smic的工艺能打散,不知道对你有无帮助。
楼主的是同工艺下,安装前能打散,安装后就不行了吗,这样就不是工艺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工艺是不支持打散的,我们现在用的工艺pdk使用手册里就说明了,但是以前用smic的工艺能打散,不知道对 ...

好像不是,我试了下其它工艺库也不行,这些工艺在之前的服务器里面是正常操作的,正常打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