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nformal | add_notranslate_modules怎么用

楼主(2025-03-26):
大佬们:

add_notranslate_modules用在什么instance上啊?add_notranslate_modules和add_black_box有什么不同啊?

网友A:
使用阶段差别吧,前面的用在没解析前的设计,对应原始模块,名字匹配用module name;后者用于被参数化被实际例化后的设计,可以用module name或instance nam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阶段差别吧,前面的用在没解析前的设计,对应原始模块,名字匹配用module name;后者用于被参数化被实 ...

那理论上,能用add_notranslate_modules的地方也能用add_black_box,反过来不行?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理论上,能用add_notranslate_modules的地方也能用add_black_box,反过来不行?对吗?
...

差别就在于使用阶段,notrans在read design read library命令之前只用,作用是not compile。blackbox在read design之后使用,作用于desig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别就在于使用阶段,notrans在read design read library命令之前只用,作用是not compile。blackbox在re ...

哦哦,了解了。二者的作用是一样的吧,都是把module或者instance设为black box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哦,了解了。二者的作用是一样的吧,都是把module或者instance设为black box? ...

差不多report blackbox都会报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不多report blackbox都会报出来

好的,感谢大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