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drc怎么写DRC rule check同一个net的missing via

楼主(2025-03-26):
calibre drc怎么写DRC rule check同一个net的missing via,隔层的missing via,如M5 to M1的missing via,q

网友A:
类似这样 NOVIA1_check=(M1 AND M2) NOT VIA1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类似这样 NOVIA1_check=(M1 AND M2) NOT VIA1

至于判断是否为同一根线,需要条件,如果有多组via连接可以做到,但如果只有一组via,还没打上那就没法判断为同一根n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类似这样 NOVIA1_check=(M1 AND M2) NOT VIA1

这样写不是同一根net的也会报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至于判断是否为同一根线,需要条件,如果有多组via连接可以做到,但如果只有一组via,还没打上那就没法判 ...

对,我现在同一条net都没有打上判断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我现在同一条net都没有打上判断不出来

同一条net没打上为什么不跑lvs

网友B:
MISSVIA3_1 { @ MISS VIA3 between M3 AND M4
  A = (M3i AND M4i CONNECTED) NOT INTERACT VIA3ii
  LENGTH A >= 0.05
}

网友:
如里有label的话,可以先用NET选出要检测的net,再来查是否有没有打孔

网友(2025-08-10):
引用 网友B:
MISSVIA3_1 { @ MISS VIA3 between M3 AND M4
  A = (M3i AND M4i CONNECTED) NOT INTERACT VIA3ii
  LENGT ...

这个i表示啥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