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AR ADC同步/异步逻辑与开关策略的问题

楼主(2025-03-26):
小弟最近在研究SAR ADC,SAR ADC存在同步和异步逻辑,同步逻辑的工作原理看了看很简单,然后SAR ADC的开关策略有三四种,也都大概看懂了,但是现在在整体SAR ADC的框架上考虑,有个问题想不明白:

对于同步逻辑,感觉它工作原理也是先猜1,后比较再考虑是否修改的一个过程,然后传统的开关策略也是此工作原理,但是其他几种,比如单调开关切换策略、Vcm_Base开关切换策略都把 “猜”这一步省略了,,,所以现在我不明白,同步逻辑只能和传统的开关切换策略配合使用吗?  还是说我理解错了。

希望大佬能够解答问题。

网友A:
同步或者异步跟开关策略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,同步逻辑也能采用Vcm_based开关策略,同步和异步的区别在于,同步需要两个时钟,一个是采样时钟一个是比较时钟,比较器受别的模块给的比较时钟控制。异步只需要一个采样时钟,比较时钟由比较器的比较完成标志来往复控制产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步或者异步跟开关策略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,同步逻辑也能采用Vcm_based开关策略,同步和异步的区别在于,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