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比较器单侧串联电阻的原因

楼主(2025-03-26):
想请问下各位大神,PMOS输入对管比较器中,一侧输入管源端串联电阻的原因有哪些?

小弟思考后认为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使得比较器的翻转多一个延迟,类似于垫一个delay的操作。
想和大家分享讨论下

网友A:
没图不好判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图不好判断

您好,类似这种

网友B:
加入一个offset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入一个offset电压

这种手动加入失调会引入噪声影响嘛请问下

网友(2025-05-29):
引用 网友B:
加入一个offset电压

目的是什么呢,请问有文章参考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