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为什么不同的Spectrum仿真开始时间,自举开关的仿真结果不同?

楼主(2025-03-26):
求助,本人小白一枚。仿真自举开管出现不同的Spectrum仿真开始时间,都是保持阶段的,但是仿真的有效位数不同?这是为什么呢?以下是我同一个自举开关的仿真结果,只是更改了仿真开始时间。
屏幕截图 2025-03-26  屏幕截图 2025-03-26  屏幕截图 2025-03-26

网友A:
改一下tran的max step,大致为采样时钟的1/10,也可以更小(如果能接受仿真时间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一下tran的max step,大致为采样时钟的1/10,也可以更小(如果能接受仿真时间) ...

非常感谢。我的采样时钟是500n,最大步长设置50n,20n,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这个步长还需要设置的更小吗?还是说我先不要带噪跑仿真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我的采样时钟是500n,最大步长设置50n,20n,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这个步长还需要设置的更小吗 ...

先不带噪声吧,可以试试再小一点,100ps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不带噪声吧,可以试试再小一点,100ps试试

阿里嘎多。我仿真了一下,感觉好像主要是我的尾管尺寸大导致的电荷泄露,影响到了保持阶段的FFT?更改仿真步长似乎影响不是很大。但是我能找到的所有管子,尺寸变大后都会出现保持阶段出现关断的问题

这个是我对开关管的珊宽的扫描,700n,800n,900n,都是在同一个保持阶段的不同start time时间 ...

这个是我对开关管的珊宽的扫描,700n,800n,900n,都是在同一个保持阶段的不同start time时间 ...

这个是直接取了栅宽为20um,去掉噪声,仿真步长为100p.

这个是直接取了栅宽为20um,去掉噪声,仿真步长为100p.

尾管的保持阶段都会出现关断不良的问题

尾管的保持阶段都会出现关断不良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