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折叠共源共栅取反馈点理由

楼主(2025-03-26):
红色框内两种反馈点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呢?
近期我在做gain-boosting放大器,用于采样保持电路,使用的是电容反馈式结构,看了几篇论文均采用左边那种方式
但是之前看见的基本上都是在电流源那边设置VCMFB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下图这样接不会共模抑制比很差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图这样接不会共模抑制比很差吗

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下面这样也有分一部分电流直接电流镜,另一部分留给反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下面这样也有分一部分电流直接电流镜,另一部分留给反馈
...

都不是一个尾电流源了,对AC共模感觉效果很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