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急急急,哪位大佬知道为什么xl关系调出来的管子,没有层次,只有一串字母

楼主(2025-03-26):
(图片)

网友:
shift+F or ctrl+F(都试试)

网友:
pdk库 没配置好

网友:
3楼正解

网友A:
CIW-tools-technology file manager-attach下工艺库就好了

网友B:
如果关联库没问题的话,也有可能是软件bug,重启一下。

网友:
PDK没有器件,器件缺失。

网友:
版图的lib 没有techfile , 需要attach 一下。

网友:
1.有可能没有attach工艺库;
2.有可能是因为做的反向,器件类型没有替换过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IW-tools-technology file manager-attach下工艺库就好了

我attach了呀,ciw报的这样,是什么问题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关联库没问题的话,也有可能是软件bug,重启一下。

确实是bug,重启了下virtuoso又好了,我前面也配置好了后重启来,不知道可能前面可能哪一步没弄好

网友:
1.器件参数不对,器件参数可能多了什么符号无法识别;
2.特殊器件需要密钥,我之前碰到过MOM电容需要密钥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