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在A1和A2重叠区域生成A3的skill脚本

楼主(2025-03-27):
求助在layout中,A1和A2重叠区域生成A3的一个脚本,在顶层运行,按模块层次化生成

网友:
用drc rule去完成更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RC

drc生成dummy的形式吗?这样不是生成的是散的吗?

网友(2025-06-18):
菜单栏Tools里面有一个layer Generation功能,里面选择And,你可以试一下挺方便的

网友:
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