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PPLL锁定问题请教

楼主(2025-03-27):
如图电路算是一个CPPLL,模块基本做好了,VCO是用的Verilog-A代替的。
在验证他锁定的过程中,
1.为啥明明前面UP和DOWN信号的相位差比较小,后面相位差反而越来越大了?PFDCP的作用不应该是缩小VCO和FB信号的相位差吗?想问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呢?
2.当DOWN信号脉宽大到一定程度后,DOWN信号又变小从头开始了?想知道这是因为频率和相位差太大导致锁不定吗?
3.有前面两个问题存在,感觉锁不定,恳请指教

CPPLL

CPPLL

仿真结果

仿真结果

网友A:
是不是稳定性不够,振荡了,仿真时间使劲拉长是不是可以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稳定性不够,振荡了,仿真时间使劲拉长是不是可以稳定

感谢回复!我试试,另外我想请问,稳定性怎么提升嗯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!我试试,另外我想请问,稳定性怎么提升嗯?

做PLL,你得先建模确认环路参数,保证相位裕度60以上,建模的资料论坛里多的是,最好找些硕博论文看看,一般都有建模的内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PLL,你得先建模确认环路参数,保证相位裕度60以上,建模的资料论坛里多的是,最好找些硕博论文看看, ...

谢谢!

网友:
环路带宽多少?仿真时间可能不够长;应该比较的是REF和FB的相位;锁相环会先经历先锁频后锁相的过程,会经历周期滑步的现象,所以DOWN信号又变小从头开始了是正常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