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PF中powe state的设置

楼主(2025-03-27):
set_scope I_STACK_TOP/I_STACK_FSM

add_power_state -supply SS_FSM -state {ON -supply_sxpr {power == {FULL_ON 0.8} && groud == {FULL_ON 0}}}
set_scope /
create_power_state_group my_pst
add_power_state -group my_pst -state {RUN -logic_expr {SS_FSM == ON}}
PT 报ERROR :the named object 'SS_FSM' in logic_expr for state 'RUN' can not be found.(UPF-715)
把SS_FSM改为I_STACK_TOP/I_STACK_FSM/SS_FSM还是报同样的错误, 有哪位大大知道这种在顶层power state设下面子模块的power 状态的要怎么写吗?

网友:
power state  里面的supply set SS_FSM 你没定义

楼主:
SS_FSM这个supply set我定义在sub module I_STACK_TOP/I_STACK_FSM里了,PT 2019能识别我在submodule里add_power_state 给supply set设的power state, 但PT 2022不能识别,后面把supply_set都改到top模块后这个power state group终于设置成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