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多电压域芯片异常供电失效分析

楼主(2025-03-27):
各位好,小弟在设计芯片时遇到了一个问题,请教各位
一般在多电压域之间会插入Level shifter、isolation cell或者SRPG等,我能够理解他们在保证电路的逻辑功能正确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,但小弟想知道他们在芯片安全性上的作用。换句话说,如果我不加这些单元,流片后对多个电压域分别供电,突然将某个电压域降低甚至关断,此时电路肯定无法正常工作,但我想知道若长时间保持,芯片是否会直接坏掉?如果坏掉,深层次的原理是什么?Latch-up吗?(现实中曾tapeout过一次,就是忘记在某信号通路上加导致长时间后芯片坏掉)

我思考过Latch-up(附图一二是我手绘的LUP原理,来源于TSMC CLDR)感觉无论是低-高电压域还是高-低电压域都不太满足LUP的触发条件;我也考虑过寄生效应的影响,但对芯片内部0.9V的核心工作电压能产生0.7V的电压over/undershoot表示怀疑。所以请教各位是否有一些我没有考虑到的因素,或者有其他成因?

图一

图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