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一个置位复位电路的分析

楼主(2025-03-27):
求教各位大佬,我这有一个置位复位电路分析的不是很清楚,想求教一下

电路是检测几路低信号和一路高信号的故障检测,然后检测输出到dff的复位端做开关电源的置位复位,有几个问题不明白
一是这种几个电流镜级联的意义何在,最后输出的复位信号是一个电平,应该是没有复制电流的需求的,这里不是很明白
二是输出r为什么输入一个没有输出的反相器。
问题可能比较基础,麻烦各位大佬不要嫌弃,谢谢各位的解答

网友:
电流镜的通路有两条,感觉是最后通过inv symbol前面那一级进行推挽输出,类似low to high的功能,假如输入的电压幅度小的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