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PF 带有enable信号的level shift 策略描述

楼主(2025-03-27):
请教一下各位,在RTL例化中例化了一个带有Leveshift with Enable的hard模块。我应该在UPF当中如何的去分别的描述isolation和level shift的策略。

PD1域信号是:a ,enable信号是:iso_en,输出信号是y(属于PD2电源域),PD1电源域会shot off,PD2是always on

网友A:
enable levelshifter用isolation描述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nable levelshifter用isolation描述就行了

可以举个例子吗,我按照这种写法总是会爆出这个 cell is not matched to any isolation strategy

是不是我的写法有问题?

网友A:
pst里面描述好PDM之间的相对关系,
set_isolation iso_name \
-domain PD_VCC  \
-applies_to inputs  \
-isolation_signal iso_en \
-isolation_power_net VCC \
-isolation_ground_net VSS \
-isolation_sense off时候iso_en状态 \
-clamp_value off时候输出状态\
-location enablelevelshifter相对PD_VCC位置\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t里面描述好PDM之间的相对关系,
set_isolation iso_name \
-domain PD_VCC  \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t里面描述好PDM之间的相对关系,
set_isolation iso_name \
-domain PD_VCC  \

还是会出现is not match to any isolation strategy。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是会出现is not match to any isolation strategy。这是为什么呢?

is not match就是说明cell确实是识别成isocell了但是描述出错了,具体我也不知道你出现的问题在哪,checkmv的结果和设置该条命令后的Warning都看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s not match就是说明cell确实是识别成isocell了但是描述出错了,具体我也不知道你出现的问题在哪,check ...

是不是需要加上-instance 把那个例化的iso的路径写上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