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12nm finfet工艺在innovus报M0 overlap问题

楼主(2025-03-27):
20资产
在未填充filler时,出现的是boundary cell在top和bottom两侧,以及与welltap挨着的standard cell,还有少部分standard cell挨着的,会报这种M0 overlap的问题。
在填充filler后,每个filler都会报M0 overlap的问题。
求助大神,是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几T的cell?你有正确应用那些placement设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几T的cell?你有正确应用那些placement设定吗

你好,感谢回复。应该是9T的。
给的文档所在目录没有特别标注6T还是9T。lef文件使用的是16p90的,tlef是RDL_H576。它们的core SIZE都是0.09 BY 0.576。tlef设定的PITCH是0.048。
placement设定是指? pdk里只有via设置的相关tcl,没有额外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