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MOSRFmos管源漏上的金属M1会烧坏吗

楼主(2025-03-27):
最近在看CMOS的版图,在想随着节点的降低,电流越来越大,面积也会越来越小,但也意味着源漏上的M1的宽度也会减小,那为什么不会烧毁呢,是根据最大过流能力算吗
根据过流能力算,感觉要烧

网友A:
不会的,0.8um和5nm的工艺我都做过,虽然有些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小工艺节点的metal材质不一样,会比大工艺的金属耐流强很多倍,大概因为大工艺节约成本会用便宜的材料?加上nm级别有短线效应,就是你连线长度不超过某个值那么它的金属过流还可以乘多少倍数,再加上小工艺能用到十层以上的金属,真遇上电流很大的时候也会用叠层走(虽然基本上没有需要这么做)

网友:
你的m1连接方式,电流走向与分布,还要考虑温度,连接到m2的孔材料,短线效应这些,不一定会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的,0.8um和5nm的工艺我都做过,虽然有些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小工艺节点的metal材质不一样,会比大工艺 ...

懂了懂了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