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sgdc

楼主(2025-03-27):
请问一下大佬们我现在在用spyglass 针对一个前端模块做DFT检查,可能会有一些clk与reset来自顶层,我想把这些clk与reset不做dft检查。

使用force_no_scan 把他忽略掉吗,为什么我在sgdc里加了这些他不成功呀 force_no_scan  -name xxx.reset_n

网友A:
force_no_scan是针对寄存器的,你想ignore这些check,直接在goal里面取消对应的rule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force_no_scan是针对寄存器的,你想ignore这些check,直接在goal里面取消对应的rule就可以了 ...

还有一点就是,你的工具报告的应该是Async_05,这个rule是个warning,可以用wave功能屏蔽掉,这个是可以以对象为单位进行屏蔽的,不影响

网友(2025-12-02)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点就是,你的工具报告的应该是Async_05,这个rule是个warning,可以用wave功能屏蔽掉,这个是可以 ...

他这个应该不是Async_05吧,从spyglass底层来看,应该报告的是Async_07,并且是报告到相应的register上,这个只能用force_no_scan到相应的register上才行?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,或者可以直接在reset tie一个 inactive value就可以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