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SGDC约束问题

楼主(2025-03-27):
请问一下大佬们我现在在用spyglass 针对一个前端模块做DFT检查,可能会有一些clk与reset来自顶层,我想把这些clk与reset不做dft检查。

使用force_no_scan 把他忽略掉吗,为什么我在sgdc里加了这些他不成功呀

网友A:
spydft不做时钟复位,还查啥? 这几个忽略,其他的要在sgdc里去明确定义出来,工具才能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ydft不做时钟复位,还查啥? 这几个忽略,其他的要在sgdc里去明确定义出来,工具才能识别 ...

大佬,我写的脚本是吃了两个SGDC一个是从SDC转过来的 另外一个是专门为DFT写的一个sgdc,这个dft sgdc我把与scan mode相关的clk和rst 声明出来了,但是他还会报一些我这个模块顶层的clk rst端口的error,但是我把这些模块顶层的clk rst端口 force_no_scan为什么不生效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写的脚本是吃了两个SGDC一个是从SDC转过来的 另外一个是专门为DFT写的一个sgdc,这个dft sgdc我 ...

顶层的也要定义;

spydft这样就是定义时钟和复位,不需要把sdc的所有信息都转过来;
仔细读log/warnn/error信息,里面有解析和dem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