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nfet工艺,guardring有floating的poly这样做是为什么?

楼主(2025-03-27):
做finfet五六年,一直默认这是guardring的做法,但是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这样去做,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

网友:
FINFET整个都是立体结构,就是传统S/D有IMPLANT的地方,其实现在是外延长出来的,如果不按MOS管画法,生长都会出问题。你可以认为哪个POLY是用来规范生长的。

网友A:
首先可以减少信号延迟和串扰,在工艺中可以确保刻蚀和沉积的均匀性,减少工艺波动,还可以可调节guardring区域的电场分布,减少电场集中效应,从而提升器件的击穿电压和长期可靠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可以减少信号延迟和串扰,在工艺中可以确保刻蚀和沉积的均匀性,减少工艺波动,还可以可调节guardring ...

确实是这样,工艺越小,说的简单点就越像 core device pr的那种画法

网友(2025-11-07):
闲鱼有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