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OPA OTA运放 以及驱动电阻or电容的一些疑问

楼主(2025-03-27):
小弟最近对运放这个东西越学越迷糊,期待坛内大佬们解答一下

首先,对于定义:
有一种是这样说的
OTA输入是电压信号,输出为电流信号。因此,理想的OTA输入阻抗为无穷大,输出阻抗也为无穷大。由于输出阻抗很大,所以只能驱动容性负载。
OPA,opamp,输入、输出都是电压信号。理想的opamp,输入阻抗无穷大,输出阻抗为零。可以驱动阻性、容性负载。
我想问,Q1:为什么OTA的输出为电流?这个输出电压是电压 or 电流 他俩表征的意义是什么?
Q2:那是不是可以把OTA看作理想电流源 并 一个无穷大的电阻?      这样的话,这个结构驱动一个小电阻,负载上的电流肯定大啊,这不就是我们电流源想要的嘛,为什么说不能驱动小电阻?
Q3:网上说:OTA+Buffer = OPA,我可不可以认为是因为 buffer的输入阻抗(阻性 非容性)很大,所以OTA可以用来驱动它?所以OTA也是可以用来驱动大电阻的?
Q4:对于一个OPA运放结构,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输出阻抗为零?(或者尽量小?再怎么也有1/gm的大小吧,不考虑反馈的话),当驱动阻性负载时,我们总的输出电阻 是要并联上负载电阻的,这样 增益 or极点位置 相位会不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?

Q5:在baker的书中说,OTA可以定义为一个除了输出节点外所有节点都为低阻抗节点的放大器,这个说法是不是太严苛了?

Q6:对于一个两级运放(5管OTA 第二级p管n管对接这种,就行最常见的那个),那一个是主极点?好像大多数都认为第一级输出为主极点。但是这个结构接大的负载电容,根据w = 1/RC,第二级的C(pf级别)比第一级(ff级别)大很多,这样第二级的极点不会小于第一级嘛?这样再加Miller电容,增加第一级的电容,相当于把第一级极点(如果前面的假设成立,它为第二极点)往里推,这样反而不利于极点分裂,相位裕度会差?请问这样分析的问题在哪?

一次问的问题有点多,还请大佬们不吝赐教

网友A:
驱动小电阻,Gain就会降低,所以为啥要说只能驱动容性负载,不会影响低频增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小电阻,Gain就会降低,所以为啥要说只能驱动容性负载,不会影响低频增益 ...

好的谢谢

网友B(2025-11-12):
博主这里的问题很有启发性,简单聊一下我的理解:
Q1: OTA全称为运算跨导放大器,跨导定义的I/V,因此输出是电流,这里的输出电压/电流指的是看跨导增益还是电压增益。
Q2: OTA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流源并联一个它的输出阻抗,OTA输出阻抗一般为高阻。 驱动小电阻时要看此时关注的是电压增益还是跨导增益,如果关注的是跨导增益的话不影响,但如果关注的是电压增益的话,电压增益就会衰减。通常所说的驱动小电阻是希望电压增益能保持。
Q3: OTA可以驱动比它的输出阻抗更大的负载电阻,这样负载电阻并联OTA自己的输出阻抗不会导致电压增益下降。
Q4:通常做法是在OTA的输出加以及source follower,利用source follower的输出低阻特性,保证电压增益以及极点位置不会受到负载电阻的影响。
Q5:理论上OTA可以理解为单级放大器,几级放大器其实就是有几个高阻节点,比如我们通常熟知的二级弥勒补偿运放,就是一个二级放大器,第一级输出为主极点,第二级输出为次级点。
Q6:如果第二级接了一个很大的负载电容,第二级输出的极点会变为主极点。博主这里分析的是正确的,所以通常在大负载电容的情况下,不会选择用密勒补偿压缩第一级输出极点位置,而是尽可能让两个极点分开。  更好的做法可能是选用折叠cascode结构,这样就只有输出极点一个低频主极点了。
感觉博主也是很善于思考问题的人,后一个问题刚刚好连接了我的思路,这种思考模式很适合模拟IC设计,加油共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博主这里的问题很有启发性,简单聊一下我的理解:
Q1: OTA全称为运算跨导放大器,跨导定义的I/V,因此输出 ...

谢谢前辈的解答,让我对运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!再次感谢

网友:
Q1:--OTA 全称是Operational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。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压控电流源,输出是电流。
Q2:--说得没错,OTA本身的输出级就是高阻的,可以看做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大电阻。而且分析OTA时也是这么做的。OTA驱动小电阻会有几个影响:
A: 减小开环增益
B: 如果是密勒补偿结构的话,密勒补偿环路的增益也会减小,密勒补偿失效
C: 负载可能会大范围变化,使得输出级的工作点难以确定
如果上面几个问题都能解决的话,OTA也可以驱动电阻。OTA就是LDO了。
Q3:-- 如Q2的回答
Q4:-- OPA可以看作电压控制电压源,输出阻抗比OTA小得多。楼上有兄弟提到了用source follower可以减小输出阻抗。要减小输出级的阻抗,还是要采用并联负反馈,所以输出级并不严格限制在SF结构。另外即使用共源极做输出级,如果在输出级上有密勒补偿的话,本身输出级的阻抗也是比较小的(密勒补偿本质上是跨阻放大器,即使在外环路开环条件输出级的阻抗被并联反馈衰减了)。
Q5:-- 只有输出级是高阻节点,可以很容易保证稳定性。个人觉得两级密勒补偿的结构也算是OTA,输出级的阻抗不会太高。
Q6:--两级都可以设置为主极点,取决于电路参数。即使采用问题中提到的参数,也可以用密勒补偿把第一级推到很低的频率。重要的是,输出级的频率被推到高频处了,原因是如上面提到的,密勒补偿结构输出级本身是低阻的,所谓极点分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