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大佬知道电阻这样接有什么问题吗

楼主(2025-03-27):
如图,这样LVS会报错,但是把中间的3根改成2根加一根就没错,这是啥原因

原来接法

原来接法

LVS

LVS

新接法

新接法

网友:
大概率还是你接错了

网友:
calibre的识别问题,如果刚好是s=2的串联电阻两端短接,验证时就会把它识别为并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