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环路仿真锁定问题请教

楼主(2025-03-27):
如图1,我正在搭一个类似的SSPLL环路,现在各个模块基本做好了。

由于SSPLL分为两个环路:锁频环路FLL和锁相环路SSL,我单独仿真了这两个环路的锁频锁相功能,SSL是能够正常锁相,且相位裕度有60°
但是锁频环路仿真出现了问题:
一是单独仿真FLL的时候能锁频,但是锁定后REF和DIV之间没有完全对齐,存在一个固定的相位差,并且纹波挺大。
二是FLL环路(如图2)其实跟CPPLL差不多,我用PLLsim得到环路滤波器的参数并且相位裕度有60°的,但是现在出现了如图3所示的像是振起来的结果。
请问这些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?恳请大家解惑

图1 亚采样环路

图1 亚采样环路

图2 FLL环路

图2 FLL环路

图3 结果

图3 结果

网友:
FLL和PLL一起工作时,PFD+CP gain和 SSPD gain需要相加,这样你看环路是否还稳定。
也许需要FLL工作时(phase offset超出DZ),SSPD没有输出,你看看是否和你推单独FLL稳定性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