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LDO轻载时误差放大器(折叠式共源共栅)输出端上方的管子进入线性区是为什么

楼主(2025-03-27):
LDO轻载时误差放大器(折叠式共源共栅)输出端上方的管子进入线性区是为什么啊,设计的是无片外电容ldo,最大负载30m

网友:
等大佬解惑

网友:
放大器输出电压太高,导致vds太小

网友A:
轻载也就是输出电流小,而载流管输出电流要小,要么Vds足够小从而进入深度线性区,要么Vgs足够小。LDO的输出电压是受CV环路控制的,那么Vds就没法小,只能Vgs小咯!
而如果你的载流管是PMOS,它的Vgs要小,就只能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跑高,高到载流管的Vth附近(略大,甚至直接亚阈值导通),这时候输出级的上半部分cascode结构如果工作点设置不合理,一个Vth_p的确有可能不足以保证cascode的两个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轻载也就是输出电流小,而载流管输出电流要小,要么Vds足够小从而进入深度线性区,要么Vgs足够小。LDO的输 ...

谢谢大佬解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