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vado使用及仿真问题

楼主(2025-03-27):
为什么我写的代码在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从0开始的结果,正常应该是像这样的

但是我的只有不变的2

代码是这样的,不知道缺了哪一部分,刚学不太会使用软件,求大佬指教/(ㄒoㄒ)/~~

网友:
不是没有吧,你拖动进度条到最前面,或者ctrl+滚轮调整一下刻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