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设计

楼主(2025-03-27):
请问各位大佬,M6-M9的作用是什么?

运放

运放

网友A:
M7-8是为了模仿P点的电压变化,使得M9与M5的VDS匹配,让电流镜像更精准,这个拉扎维第二版十一章有写,可以搭个仿真在VP和VDS9不等的时候插入M7/8效果挺明显的。至于M6是反馈嘛?可以copy M2的变化,但是电路里面没有电流决定电路,意味着有很多解吧?

网友B:
把原文放出来啊

网友C:
是adaptive biasing的处理吗

网友D:
这是bandgap里的op吧,左边那些管子用来产生M5的偏置电压的,Vout是bandgap core里面P管的偏置电压

网友E:
这是用作比较器吧,M6正反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bandgap里的op吧,左边那些管子用来产生M5的偏置电压的,Vout是bandgap core里面P管的偏置电压 ...

是的,是BGR里面的OP,主要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偏置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7-8是为了模仿P点的电压变化,使得M9与M5的VDS匹配,让电流镜像更精准,这个拉扎维第二版十一章有写,可以 ...

学到了大佬,M6看上去像反馈,但反馈的意义在哪啊哈哈,没看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原文放出来啊

好兄弟,原文只讲了这个OP,没有提到这个偏置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adaptive biasing的处理吗

自适应偏置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是用作比较器吧,M6正反馈

不是比较器,用在BGR里面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自适应偏置吗

楼上正解,应该就是单纯的为了产生偏置,把整个BGR电路画出来这个地方的作用就很清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上正解,应该就是单纯的为了产生偏置,把整个BGR电路画出来这个地方的作用就很清晰了
...

好的,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