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布线后MACRO边界有很多DRC Violation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5-03-27):
如图所示,INNOVUS布线后MACRO边界有很多DRC Violation。

放大后发现很多连线没有跟MACRO的pin对齐,导致不同pin的连线的间距过小甚至重叠在了一起。或者需要打好几层via,然后中间层的方向跟线是垂直的(可能是要满足minArea所以中间层也要一定的长度),所以导致这些中间垂直的线有重叠。

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?只能让pin的间距变大一点吗(现在pin的间距基本是最小间距50nm@TSMC28nm)?

网友:
手动把pin shape延长出来再route试一试

网友:
一般block建议四周添加haloblockage,给blockpin走线留出位置,避免cell走线和macro走线打架
另:marco左右和上下halo的宽度设定为site宽度和高度的整数倍

楼主:
可能的方法:把macro pin重新画一画间距大一些,然后pin在routing blockage外出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