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TM Density问题

楼主(2025-03-28):
请问各位前辈,本人在DRC检查之后遇到了CTM Density的问题,报错显示CTM的密度不够。CTM来自于电路里使用的MIM电容。做Dummy filling之后发现其并没有填充CTM,请问这种情况下CTM需要手动填充吗?填充的方法就是在空白的地方填入MIM电容吗?如果是的话,电容的两端需要怎么接呢?谢谢回复和解答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。

网友:
这种可以waive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