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华润上华G3工艺中ISO产生的寄生二极管在版图中应该怎么处理呀

楼主(2025-03-28):
图一中V-到in的二极管是ISO的寄生二极管,但在版图中调取的ISO环为双环,里面是SN环,外面是SP,将SN环与in相连,SP接V-,智能识别到一个寄生二极管,其余不识别,这是为啥?

网友A:
看一下design rule里器件的剖面图,看下层次是否有短接 B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design rule里器件的剖面图,看下层次是否有短接 BN

design rule中没有寄生二极管的剖面图,这个二极管的名称dbnpsub _35_iso,仿真模型中也只有symb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