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placement之后如何更新port的位置

楼主(2025-03-28):
大佬们好,

我现在使用Synopsys ICC2遇到这样一个问题:我现在的流程是这样的,先电源绕线(PDN),然后做placement,然后用place_pins -self来自动放置port(也就算IO端口),在placement完成之后,我想要改变一下电源绕线的参数,比如加宽电源线什么的,这个时候电源线和之前的port可能会有在同一金属层重合的情况,系统会自动把电源绕线缩短一节。我现在想避免这种情况。
我想到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先把port都去掉,然后在重新place ports, 这样新的port会自动避开电源线。但是我用remove_ports这个命令去掉ports之后,好像就把一些nets重新删除了,然后再用place_pins -self就不太管事了。所以想请教大佬们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更新port的位置?
谢谢大佬们

网友A:
icc2没用过,innovus中可以选中port对应的metal用floorplan tool box中的shift做移动;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吐出一个def然后进去手改坐标再吃回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c2没用过,innovus中可以选中port对应的metal用floorplan tool box中的shift做移动;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吐 ...

第二个方法确实可以,但是我发现这个方法好像只能用在place_opt之前,ICC2在place optimization之后好像会同时优化电路,place_opt之后吐出来的def应该不能直接输入到place_opt之前的阶段。

网友B:
我理解你想改的是port对应的terminal属性吧(宽度长度啥的),直接把个电源地overlap的terminal往旁边挪不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理解你想改的是port对应的terminal属性吧(宽度长度啥的),直接把个电源地overlap的terminal往旁边挪不 ...

主要是位置,port数量太多了不好一个个手动改。
把所有cell位置写到def,再创建一个新的floorplan和PDN,再读取这个def,然后让tool自动摆放这些port,这个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。

网友C:
请问最后怎么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最后怎么弄的

后来发现不太需要严格保持placement不变哈哈哈,就没再管这个事。

如果你需要的话,就试试先把def输出出来,然后再读进去,再用place_pins -self让tool自动放置port的位置。如果def是再place_opt之后,可能需要更新一下netlist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来发现不太需要严格保持placement不变哈哈哈,就没再管这个事。

如果你需要的话,就试试先把def输出出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