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测压摆率方法咨询

楼主(2025-03-28):
测压摆率SR时,为什么上升和下降的Vout都跟输入Vin完全一致,是不是测量方法有错误(主电路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二级运放)

图1 测量SR的TB

图2 上升下降曲线

网友A:
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沿时间设置一下,比如10ns之类的,你这个是上升下降沿太慢了观察不到运放压摆率的限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沿时间设置一下,比如10ns之类的,你这个是上升下降沿太慢了观察不到运放压摆率的限制 ...

对的,我把输入上升下降沿时间改为1ns后就能明显看出SR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