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数字后端spice in的电路电源地为VDD! VSS! 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25-03-28):
求助各位大佬,我从innovus导出的spice文件,导入到virtuoso中后,默认电源地为VDD!和VSS!   为什么是这两个呢?应该怎么解决啊

innovus导出spice的命令为
“ v2lvs   -v xxx/xxxx/xxxxx/DIGTOP_PG.v   -s xxx/xxxx/xxxxx/standcell_lib.spi   -o DIGTOP.spi   ”
netlist文件和spice文件中都没有搜索到VDD! VSS!  相关内容,所以猜测会不会是在virtuoso spice in时候的问题?

virtuoso spice in 的电源地相关设置如图

网友A:
要不试试v2lvs指定一下电源和地看看
-s0 地
-s1 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不试试v2lvs指定一下电源和地看看
-s0 地
-s1 电源

没有效果,导出还是VDD!和VSS!

楼主:
在经过实验后,发现spice in时设置的global net对我导入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,都是无法将全局电源地VDD! VSS!  变成VDD VSS。  结合CIW的提示,以及之前的项目文件,推测 问题为前端人员在这个项目中的netlist中 没有在top层定义VDD VSS 的pin,就导致在spice in时,top层由于没有定义电源地,所以工具就使用了默认的全局电源地,即VDD! VSS!  , 目前的解决方法就是在v2lvs导出的spi文件中,找到top层的定义,加上VDD VSS的定义,最终再导入virtuoso,这时候导入的电路和symbol就没有VDD! VSS! 了。

以上仅为个人实验结果的推测,如果不对的话,还请各位大佬们指点,感激不尽!